设备管理
求助:丹佛斯VLT2881变频器的模块

楼主(2005-10-19):
我在维修丹佛斯VLT2881变频器,开机显示(ERR.15)查说明书,说是内部开关电源部份故障。我检查IGBT 模块FS75R12KE3G ,发现其中一个输入端两极短路,这个模块是一体化的三组输出模块集成在一起的,它有三个输出端,六对输入端,在输出端那边另有两个引脚,不知是干什么的。问本模块的价格,如有技术资料如能发给我,我就不胜感谢。

网友A:
yj69,我这里是DANFOSS的指定维修中心,我们是同行,同行本来是冤家,可又冤家易解不易结~~~~~哈哈;告诉你,你说的是EUPEC的模块,输出脚旁边两个脚是热敏电阻。我没见过替代型号——EUPEC的BSM75GD120DN2和它长得很像,但输出脚不同;要不寄给我我忙你修,我到机器上去给你拆一块~~~~~

网友A:
忘记留名了,做好事哪能不留名啊!!!02032372001,马儿

楼主:
谢谢!我在重庆,是第一次修丹佛斯的变频器,本地使用这个品牌的变频器很少,检查发现模块中的一个控制输入端短路致使光偶驱动部份的25V电源电压只有12V,而其它控制端的驱动部份电源电压正常,约为25V,请问那故障代码是否由此模块故障引起?模块多少钱?望指点

网友B:
我这里有各种西门子模块,请问你的模块是什么型号,我好给你报价.028-81886559

网友A:
原装新模块 800RMB 拆机模块 650RMB

网友C:
TO YI69:在GOOGLE中输入FS75R12KE3G即可得到其数据资料,如果查询其他元件的资料,也可以直接输入名称,多数都可以找到。代换就有了依据,FS75R12KE3G可以直接用其他的代替,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模块是EUPEC德国优派克的产品,楼上老兄说的模块是我要的型号吗?FS75R12KE3G

楼主:
资料下载慢呀。

网友C:
是的,在论坛中有这方面的东东,可参考。

网友D:
我有啊
qq/385272072

网友E(2011-07-11):
我有danfoss的多种原厂模块,便宜出售,可以联系我QQ14927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