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5-10-19):
我想问的是~~固态继电器它的负载端是不是分交流和直流啊??所谓的负载端是不是相当于普通继电器的接点啊??而且交流负载端是不是就只能接交流?? 控制端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普通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啊??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分直流和交流,其工作原理不同,交流负载端只能接交流负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触点。

网友A:
控制端相当一个控制信号,控制原理分光耦,SSR,晶体管型。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了~~~如果能有什么更详细的的话~~最好能说给我听听!

网友C:
又有进步啊

网友D:
大家如需要更专业的资料,请联系YINXIONGHERO@126.COM

网友E:
支持大家! 控制端也就相当于线圈两端!

楼主:
我想问问各位~~~我在介绍固态继电器的资料上看见~~~为什么直流控制交流的比较多~~而我要的直流控制直流的比较少啊??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F:
控制端类似线圈二端 端出端类似于一个常开触点 电气中的中间继电器接点来控制220接触器原理差不多 固态继电器只是控制更加简单 固态继电器价格相对比较贵 假设直流控制直流的话用个小的中间继电器不就可以啦

楼主:
TO 北极之光 :但是你想想SSR的速度比一般的继电器快!!而且我看见的LOAD的端的一般电流都比较大~~我想买2A的就可以了~~但是没~~所以买了10A的!!

网友G:
2A,1A的SSR都是有成熟的商品供应的,这些一般都是单列直插式结构,PCB安装,自冷方式.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一般SSR选择时~~如果我负载的电流是3A!!!那么我要选择多大的SSR啊??是选同等的呢还是要大的~~到底要大多少??

网友H:
选稍大些的好

网友I:
SSR一定要选择好牌子哦,SSR的散热很重要哦

楼主:
那像负载一般在2A的~~要加什么散热装置吗??我的设备是在中央空调下工作的!!

网友J:
  有大把,你自己没有找着罢了!

网友K:
固态继电器的好处就是无触点!无电弧!对于工作在大电流和高频率的场合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