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Ca离子电极的测量采集问题

楼主(2005-10-19):
现在想把钙离子的电极产生的mV信号采集到组态王这个软件中,由于电极的高阻抗与现有模块的低阻抗不能匹配,想找个中间的转化装置。能否推荐个这样的装置,或介绍下其他的采集方法。 前段时间查过一些pH计之类的产品,但都不能和组态王这个软件进行很好的通讯。大家帮忙推荐机款价格4k以下的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和变送功能的pH计。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电极’应该是传感器吧?‘中间的转化装置’应该就是变送器,它把‘电极产生的mV信号’转换为标准模拟信号比如 4-20mA,然后接入到组态王支持的 A/D 卡,在组态王中设置。如果pH计是有通讯口的,可以进 RS485 总线。 可能你需要了解 DCS 系统组织,去相应版块了解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