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请问有谁做过和利时DCS的OPC客户端的开发?

楼主(2005-10-20):
接了个小项目,要从和利时的DCS通过OPC方式读取数据,但是原来没有接触过和利时的系统,希望能够高人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跟我电话联系 13523496469 和利时的我做过很多了

楼主:
和利时的系统那么少人用吗?跟论坛里的情形都不太一样啊.......

网友A:
你做的是数据采集项目吗?

网友A:
很简单的只要加一台网关机 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是,数据采集项目。和利时的OPC Server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能否用网上下载的免费的OPC Client进行访问? 谢谢!

网友A:
那样不行的 你必须要用专用的软件 不过价格有点贵

楼主:
和利时的OPC SERVER难道很特殊吗?因为我用下载的OPC Client程序基本可以访问ifix等商用的系统啊? 另外,如果需要专用软件的话,是否是和利时提供的?是否有提供源代码呢?大概是在什么价位? 谢谢!

网友A:
和利时的OPC SERVER的到不是很特殊,专用软件不是和利时提供的,源代码不提供,价位要看采集的点数而定。这个软件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显示等等功能,采用B/S结构,如果感兴趣可与我联系 13523496469 孙宁

网友B(2006-01-19):
你要采集和利时的什么DCS,是SMARTPRO还是MACS?

网友C(2006-02-20):
和利实的OPCServer需要授权,即得到一个新的动态库才可以使用。
我做过,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