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正交计数器LS7266R1

楼主(2005-10-20):
不知道那位前辈用过正交计数器LS7266R1,我用它对电机的ABZ信号进行计数时,不知道Z相该怎么接,或者说是否需要?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计数器,不过,Z相本身与计数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B(2009-12-10):
Z相本身与计数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C:
为什么会想着用这种专用芯片? 自己用FPGA搭灵活性多好。

网友D(2011-11-21):
我也想用这个芯片,不知道这个中文资料,如果能用FPGA能搭建的,请与我联系1395380299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为什么会想着用这种专用芯片? 自己用FPGA搭灵活性多好。

你能用FPGA搭建光栅尺信号模块的话,请联系13953802991     yuqingxuhui@163.com

网友E:
Z相不用接到计数电路里,需要软件处理,用它可以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