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微拉机中步进电机的原理

楼主(2005-10-20):
各位高工 现在我单位有十台微拉要做电控变频控制都没问题PID运算也没问题 就是在步进电机排线上本人搞不懂了 如果有哪位熟悉微拉机的请赐教一下步进电机与收线电机的关系

楼主:
我厂的步进驱动器是金坛的 他是通过一块电子板给驱动器脉冲的 这块板子与PLC的连接线我也查了 只有开关量的连接线 没有模拟量的连接 我就搞不懂他是怎样通过触摸屏给出步进电机排线速度的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 是不是我的问题各位师傅没遇到过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步进电机排线这一快 因为是斜排这就搞不懂了

网友A:
对于步进电机略有所知的人还是有的,而微拉机是什么东西,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速度不一定要用模拟量给出来,步进电机的速度一般是脉冲频率。而且,在PLC与驱动器之间既然还有一个电子板,完全可以由PLC输出开关信号,在电子板上产生指定频率的脉冲信号。

网友B:
其实,拉丝机的排线是根据线速度计算出来的。电子板实际上完成脉冲发送的过程

楼主:
这为师傅 我想问一下现在不用电子板 直接用PLC输出脉冲 这个角度 线速度 线径 的公式能告诉我吗? 我排线一个脉冲走1.57丝 13771584510

网友B:
很简单,初中物理 需要线径(也就是排距),线速度,计算排线的角速度,这个速度就是马达需要的频率

楼主:
这个线速度度太难酸了 每圈都不一样 而且第二层丝比第一层丝高多少也不感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