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调速节能变频器是耗能元件.设计与安装调试不合理.不会达到理想效果.

楼主(2005-10-20):
(1)风机与泵是同类负载.变频器调速节能技术已经很成熟.设计安装与选型要合理.要根据它的转速特性曲线来考虑.闭环控制的PID调试要根据需要多次反复调节.一次调试成功几乎不可能.不是安装完了就行了.主要是调试. (2)往复式的设备变频器调速节能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虽然现在出现了矢量变频器.和低速大扭矩输出的功能.但低速发热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往复式的设备的电机转速一般较慢.而且低速大扭矩输出是要靠提升电压来实现.节能效果就不好. (3)螺杆式设备我认为不很适合变频器调 速节能.因为它的做功须较高的转速支持.低速泄漏大.

网友A:
再讲详细点好吗?

网友B:
"低速大扭矩输出是要靠提升电压"您说的是抵挡的V/F变频器,使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不存在问题,另外“闭环控制的PID调试要根据需要多次反复调节.一次调试成功几乎不可能”这句话不知道您调试的是什么机器,我门所调试从来就一次成功,您只要告诉我恒压值就可以了!当然使用内置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