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干扰

楼主(2005-10-20):
请教各位专家: 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中干扰很大,严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对于此现象各位高手有何赐教!

网友A:
要对变频器作屏蔽处理.

网友B:
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相序整齐。输出电抗器抑制。

楼主:
我的变频器功率很小,也需要带输出电抗器吗?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的压力传感器不好,你停掉变频器再测模拟量信号看,要是还是波动很大就是它的问题了,建议你们使用danfoss的压力传感器MBS3000,作了那么多恒压供水,根本没用过什么屏蔽线电抗器什么的~~~~~ 02032372001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