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200与300 DP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5-10-20):
各位高手,现在我要用315-2DP与西门子200通讯,请教通讯怎么设,还有怎样让300读写200数据?万分感谢!

网友A:
与200通讯用的是EM277,建立这样通讯是主从的,一切思路都是从300来的,在300硬件组态的时候从PROFIBUS的栏中可以选到EM277,应该是可以选择8入8出,或者16的,入当然就是300读入了,出也是300写出,好象是QW吧,忘记了,应该是以字为单位,对于两百,需要给EM277上的硬件部分设定他的站地址,就是他上面的圆圆的哪个东西,其他就不需要了,是从200的V存储器读写的,好象默认是VW100开始,前8个是300读入的,也就是200写出的,后8个相反,可以自己做实验试一下,有些记不太清了

楼主:
谢谢饼子哥,不过在编程时,怎样在3000里用200的数据,地址怎么读过来!是用PUT 和 GET 命令或得吗?

楼主:
哥们们!别光看,明白的留两句,小弟快风了!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NET/NET_CourseList.asp 西门子网站有介绍,看看对你有帮助没有?

楼主:
再次谢谢饼子哥和MATT ,我再天津,来天津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