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 柜内COM/CTR卡的状态灯不亮

楼主(2005-10-20):
HPM柜内,其中一块COM/CTR卡的状态显示为OK11,另一块应是B12。近段时间以来,“B12”灯常自动熄灭,重启该COM/CTR卡后,能显示为“B12”,但2--3天后又会熄灭。 即使在“B12”不亮的情况下,在SYSTEM STATUS里仍显示为 11 HPM 12 OK BACKUP 各位朋友对此有何解释?这块COM/CTR卡是否仍属正常工作状态?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是硬件有故障,虽然暂时不会影响控制,但这样会对维护人员的维护带来不便,也有可能导致误操作.

网友B:
有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的三个HPM站发生,时间很长了.也没维护.也没往坏的方向发展

网友C(2006-01-04):
系统bug,需要重新装载HPM就能显示了,但是一般不影响正常使用,可以从nativewindow画面下面看hpmm的状态和主从
最新版本的软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D:
有多余的卡件的话,可以换块卡看看。如果要确定能否使用原来卡件,可以手动切换卡件的主从状态,但是要在对现场装置影响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E:
   我以同意换卡.

网友F(2006-02-24):
我们公司做Honeywell 系统的技术服务,包括故障板卡维修,备件,培训,现场故障解决,升级等等,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F:
现在Honeywell的备件太贵了,一般的公司很难承受!再说了,系统用了这么多年了,没有必要再买新的备件了。我觉得修一下比较划算,而且质保一年半,既便宜又放心!其实,咱们现场工程师要的就是质量,安全性。若要维修,请联系青岛海天炜业,绝对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