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使用FTT-10A收发器的lonworks网络中的一些参数,如,距离,布线,.....

楼主(2005-10-20):
求教:在使用FTT-10A收发器的lonworks网络中的一些参数 1.自由拓扑时,节点间的最大距离能达到多少? 2.采用什么类型的通讯线缆最合适? 3.每个chunnal上,能加几个中继器?(说是only one,但是假如允许它延时,是否可以多加几个,最多距离可以扩展到多少公里??) 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A:
老问题了。。。。恩 看看ftt-10a的手册 全有。 中继器部分:最多用2个,再多就不能保证ftt-10a的技术指标了

网友B(2005-12-06):
  1.自由拓扑时,节点间的最大距离能达到多少?
    一般是10M以内.
  2.采用什么类型的通讯线缆最合适?
 屏蔽双绞线
3.每个chunnal上,能加几个中继器?(说是only one,但是假如允许它延时,是否可以多加几个,最多距离可以扩展到多少公里??)
可以将中继器改换成现在普遍用的路由器,不限数量的限制,一个路由器可以扩展2700米.

网友C:
在哪能下到FTT_10A的资料

网友D(2008-08-15):
我公司专业生产LONWORKS光纤通信产品,有需要请登陆www.sycne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