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电位器选择

楼主(2005-10-20):
我有100瓦电加热器,需调温,我想问问电位器应选择多少欧,多大功率的

网友A:
100瓦,类似于电灯调光或电扇调速(可控硅)的产品是否可以,若没有其他要求的话。

网友B:
加个温控就行了

网友C:
你这是浪费电能,把电都耗在电位器上了,为什么不用调压器?

网友D:
加温控就可以拉!~

网友E:
光用电位器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