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如何快速精确的定位??

楼主(2005-10-20):
安川的自动调谐如何,还是要手动设置位置环增益参数

网友A:
根据这个问题来判断,对于提问者本人而言,还是自动调谐比较好。

楼主:
是啊,刚刚接触,就连自动调谐的步骤都不清楚,说明书也比较含糊

网友B:
刘岩利说话很幽默啊,呵呵。
最好还是用手动调节

网友A:
举个例子吧,自动调谐,要保证其通用性(在任何客户那里都不会出事故),自然性能不会太好,就算它是60分吧,手动调整,效果就在0到100分之间。我个人一般是在自动调谐的基础上调整(如果现场允许自动调谐的话)。

楼主(2005-11-30):
现在用手动调谐,效果很好,自动调谐的效果特别差。

网友C:
自动调谐的效果还可以,但要高精度有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