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转矩在加变频器后是否发生变化?

楼主(2005-10-20):
一台异步交流电机在加装了变频器后,它的轴上输出的电磁转矩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呢?如果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该怎么解释?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变频器选择V/F控制如果是降转矩,输出转矩就是变化的,如果选择恒转矩就可以保证输转矩不变化,当然选择DTC或者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也可以保证输出转矩不变化!

楼主:
问题尽量简单化吧,假设采用的是恒压频比方式的变频器,我想问的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按照T=9550P/n计算的话呢,为了使转矩不变,那么应该是P/n不变,当采用恒压频比时,转速与频率成正比,而功率与电压不是正比关系(P=3UIcosφη),所以,P/n不变不成立???

网友A:
所有公式都是有条件的,比如T=9550P/n是忽略了T0(空载损坏转矩)在低频时TO就不能忽略,因此您所使用的公式就不能盲目套!另外T还受转子电阻R2的影响,在低频时也不能忽略!

网友B:
理想中的变频器在基频以下全频率范围,转矩都是恒定的——直接接入工频的电机转矩可不是噢~它的转矩特性曲线(负载曲线)自己去看书吧!当然,之所以说是理想中,是因为现实没有那么尽如人意~~~在低速时由于输出电压低,用于励磁和损耗掉的部分就占了很大比重(实际起决定作用的是电流),所以出现了转矩下降的现象。 过去的V/F控制的变频器完全是采用提高低频时的输出电压来提升转矩的,这是一种非常不精确的转矩补偿方法,这也是V/F控制与现在的矢量控制的区别,单纯提高输出电压是盲目性的,会造成电枢过励磁进而引起过流! 而矢量控制正是针对过去的V/F标量控制提出的,根据内部构建的电机模型将输出电压解藕成励磁分量和转矩分量,然后分别控制; DANFOSS VLT5000/2800系列就是基于此理论设计的高恒转矩变频器。

网友C(2008-05-28):
hao   ,   ge  wei  dou shi  gao  shou

网友D:
稳态时,电机输出转矩始终=负载转矩

请大家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2809590500001

网友E:
加变频就是想改变转距,减少能源浪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