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压系列产品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5-10-20):
定压系列产品常见故障分析(http://www.mornsun.cn) 一般分成以下几种: 第一种: 故障内容 :输出电压远远高于标称电压 产生原因:1、输出空载测试或使用,如输出端只接继电器、光耦均有空载的可能 2、输出负载小于标称功率的10% 3、输入电压偏高 采取措施 :1、请勿空载测试或使用,可在输出端并接约5%标称功率的假负载 2、可在输出端并接约10%标称功率的假负载 3、将输入电压调准 第二种: 故障内容:输出电压远远低于标称电压 产生原因:1、输出电路中有过流现象存在 2、输入电源功率不足以让模块正常启动 3、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大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 4、输入电压偏低 5、输入滤波电感内阻太大 采取措施:1、检查输出电路是否接得过多,贵司可改用我司输出功率更大的产 品 2、换用更大功率的输入电源 3、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应小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对于输 出功率小于0.5W及输出电压高于20V的产品,建议不外接电容), 如确需降低输出纹波,可在输出端串接一个22-68uH电感。 4、将输入电压调准 5、减小滤波电感值或降低电感的内阻 第三种: 故障内容:刚一接入就烧坏了 产生原因:1、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大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 2、输入电源极性接反了 3、输入电压远远高于标称电压 4、输入电压远远低于标称电压 5、输出电路中存在短路的现象 采取措施:1、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应小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对于输 出功率小于0.5W及输出电压高于20V的产品,建议不外接电容), 如确需降低输出纹波,可在输出端串接一个22-68uH电感。 2、重新确定输入电源的极性并换上一只新产品 3、重新确定输入电源的极性并换上一只新产品 4、重新设定输入电压 5、检查输出电路或更换输出器件 第四种: 故障内容:使用一段时间后损坏了 产生原因:1、输入电源来自220V交流,存在雷击的可能 2、输出空载或负载小于10%标称功率 3、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大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 4、输入电源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得来,输入电源并接的其它 电路曾出现过流或短路现象,可能导致输入电压远低于标称电压 5、输出外接电容的耐压值较低,在环境温度较高时出现软击穿 采取措施:1、在模块的输入端并接一个TVS管 2、在输出端并接标称功率5-7%的假负载 3、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应小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 4、在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增加一个低压关断电路 5、输出外接电容的耐压值应不小于输出电压的两倍 第五种: 故障内容:模块发热较大 产生原因:1、输出空载或负载小于10%标称功率 2、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大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 3、输出电路中有过流现象存在 采取措施:1、在输出端并接标称功率5-7%的假负载 2、输出电路中容性负载总和应小于技术手册规定的最大值 3、检查输出电路是否接得过多,贵司可改用我司输出功率 更大的产品

网友A:
    谢谢您,正好我要整理这些资料,我这儿来了几个做销售的,有空过来指点指点。

                                    顺源科技
                                   www.sun-yuan.com

网友B:
有时间做个技术交流。对于这几种让大家故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