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的问题

楼主(2005-10-20):
我在使用台达PID 控制温度时,按照中达给我的控制程为何不行,不知何故? 现把程序给大家看看,希望提出宝贵意见。 D506 为实际值 LD M1002 MOV K4000 D20 MOV K400 D200 MOV K800 D10 LD M0 MOV K3 D204 RST M0 LD M1 PID D10 D11 D200 D0 GPWM D0 D20 Y0 END

网友A:
你是不是用台达的PLC编写的PID指令??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是用PLC编写的PID程序,你有没有接模拟输入模块?还有你的D506 根本就没有作为PID的一个参数,怎么控制温度?

楼主:
我做一个温度控制程序,你是说得温度模理模块吧?我采用的其他测温模块用RS 指令和台达通讯得到的温度实际值D506 以上的德程序应是:PID D10 D506 D200 D0

网友B(2009-09-02):
PID 计算的设定上下限值设定反了,当然计算出错了啊,计算时PLC报错肯定是采集的数据错误,你用FROM读出BFM#29到K4M10中然后你就能

看到是数字计算的数字错误,其中M10是硬件出错M20是数据错误,如果还是不懂,联系我:wulefei_5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