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总线问题

楼主(2005-10-20):
向各位请教: 9030CPU冗余,下挂四个Versamax IO站,请问第二个BEM331的Global Data怎样配置?Versamax IO站是否只要配置成CPU 冗余即可? 拜托各位

网友A:
第二个BEM上的%I0000X对应为%R1600X,%AI0000X对应为%AI(1024+X)。输出和第一个BEM一样。IO站配置成CPU热备、“BSM PRESENT”设为YES。另外,单总线IO的“BEM控制器”设成NO,双总线的设成YES.
MAX ON手册里都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2008-11-24):
最关键的SBA要设置对。否则是通讯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