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开发终端式短信的原理和方法简介

楼主(2005-10-20):
没发过短信的年轻人肯定是属于那种受保护的稀有动物,通讯发达的今天短信已经成为人们交流的重要手段,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掌握短信技术的人才也受到各大公司的追捧是目前职场上耀眼的明星。本文介绍了短信的原理和实现方法,重点说明了短信的编码方式、AT指令以及用 C#实现串口通讯的方法。   前言   目前,主有三种发送短信的方式:   1、 网关方式:就是向当地的电信部门申请,不需要额外的设备,适用于大型的通信公司,像华为、傲天、中兴、亚信等。   2、 终端方式:就是借助像GSM MODEM之类的设置(支持AT指令的手机也行),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来发送短信,用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小型及个人。要实现这种方式必须理解串口通信、AT指令、短信编码、解码,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3、 利用一些网站来实现,方式简单,不过对网站依赖性太高,对网络的要求也比较高,非常不适于进行项目开发    原理篇   短信编码   在收发短信方面,按时间产生先后,共产生了三种模式:Block Mode、基于AT指令的Text Mode、基于AT指令的PDU Modem, Text Mode比较简单,多款诺基亚手机均支持该模式。西门子的手机大多只支持PDU模式,PDU模式是发送或接收手机SMS信息的一种方法,短信息正文经过十六进制编码后被传送。目前,PDU已取代Block Mode,因我们主要探讨PDU模式的发送。以西门子3508手机为例。   SMS是由Etsi所制定的一个规范(GSM 03.40 和 GSM 03.38)。当使用7-bits编码时,它可以发送最多160个字符;但用8 -bit编码,最多可以发送140个字符,通常无法直接通过手机显示;还有用16-bit编码时,最多70个字符,被用来显示Unicode(UCS2) 文本信息,可以被大多数的手机所显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UCS2编码,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发送70个字符,不管英文还是中文。   现例如我们现在要发送如下信息,向我的手机13715342642发送"你好,Hello!"。在没有发送之前,你要清楚,手机SIM卡所在地的短信中心号,并不是你现在所在地方的短信中心号,像我在深圳,深圳的短信中心号是:8613800755000,即使我现在到外地,短信中心号仍是深圳。从上面我们得到了下面的信息:   接收的手机号:13715342642   短信中心号:8613800755000   短信内容:你好,Hello!   在实际使用中,上面这些信息并不为手机所执行,要进行编码手机才会执行,先不管,看看编码后的信息: 0891683108705500F011000D91683117352446F2000800124F60597DFF0C00480065006C006C006F0021   看不懂吧,我来解释一下:   08 - 指的是短信中心号的长度,也就是指(91)+( 683108705500F0)的长度   91 - 指的是短信息中心号码类型。91是TON/NPI遵守International/E.164标准,指在号码前需加'+'号;此外还有其它数值,但91最常用。   683108705500F0 - 短信息中心号码。由于位置上略有处理,实际号码应为:8613800731500(字母F是指长度减1)。这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域作相应的修改。前面的(08)+(91)+( 683108705500F0)实际上就构成了整个短信的一部份,通称短消息中心地址(Address of the SMSC)。   11 - 文件头字节   00 - 信息类型(TP-Message-Reference)   0D - 被叫号码长度   91 - 被叫号码类型   其实在实际处理中,我们通常把11000D91写死在程序中,因为在国内,这些数据都是不会改变的。   683117352446F2 -被叫号码,经过了位移处理,实际号码为"8613715342642"。上面的(00)+(0D)+(91)+ ( 683117352446F2),构成了整个短信的第二部份目的地址(TP-Destination-Address)。   00 - 协议标识TP-PID,这里一般为00   08 - 数据编码方案TP-DCS(TP-Data-Coding-Scheme),采用前面说的USC2(16bit)数据编码   00 - 有效期TP-VP(TP-Valid-Period)   12-长度TP-UDL(TP-User-Data-Length),也就是4F60597DFF0C00480065006C006C的长度 36 / 2 = 18 的十六进 12   4F60597DFF0C00480065006C006C 006F0021- 这里就是短信内容了,实际内容为:"你好,Hello!" AT指令   说到AT指令可多了,有厚厚的一本书,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在这里我仅讨论在发送短信中必须要用的几个AT指令。   与SMS有关的GSM AT指令(from GSM07.05)如表1所示: AT 指令 功 能 AT+CMGC Send an SMS command(发出一条短消息命令) AT+CMGD Delete SMS message(删除SIM卡内存的短消息) AT+CMGF Select SMS message formate(选择短消息信息格式:0-PDU;1-文本) AT+CMGL List SMS message from preferred store(列出SIM卡中的短消息PDU/text: 0/"REC UNREAD"-未读,1/"REC READ"-已读,2/"STO UNSENT"-待发,3/"STO SENT"-已发,4/"ALL"-全部的) AT+CMGR Read SMS message(读短消息) AT+CMGS Send SMS message(发送短消息) AT+CMGW Write SMS message to memory(向SIM内存中写入待发的短消息) AT+CMSS Send SMS message from storage(从SIN|M内存中发送短消息) AT+CNMI New SMS message indications(显示新收到的短消息) AT+CPMS Preferred SMS message storage(选择短消息内存) AT+CSCA SMS service center address(短消息中心地址) AT+CSCB Select cell broadcast messages(选择蜂窝广播消息) AT+CSMP Set SMS text mode parameters(设置短消息文本模式参数) AT+CSMS Select Message Service(选择短消息服务) 表一:相关的GSM AT指令   我现在以实例来说明这些指令的使用方法:   先用手机数据线将手机连接到电脑串口,并将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为19200,可以开始了。   1、首先测试你的连接及手机是否支持AT指令,请在你的串口调试程序中输入:   AT<回车>   屏幕上返回"OK"表明计算机与手机连接正常,那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其它的AT指令测试了   2、设置短信发送格式   AT+CMGF=1<回车>   屏幕上返回"OK"表明现在短信的发送方式为PDU方式,如果是设置为TEXT方式,则,AT+CMGF=0<回车>   3、 发送短信   发送内容及手要号仍旧同上面在编码中的一样,编码后,得到要发送的数据如下 0891683108705505F011000D91683117352446F2000800124F60597D002C00480065006C006C006F0021   我们用如下指令来发送   AT+CMGS=33<回车>   如果返回">",就把上面编码数据输入,并以CTRL+Z结尾,稍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返回OK啦。   说明一下,为什么AT+CMGS=33呢,是这样得来的: 11000D91683117352446F2000800124F60597D002C00480065006C006C006F0021   这一段字符串的长度除以2得到的结果,上面的字符串,短信中心号加上短信内容得到的,怎么得到的,请回顾一下解码部份   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一条完整的短信发送,只要执行三条AT指令,AT、AT+CMGS=?、AT+CMGS=?就可以了。由于篇幅,我只能在这里提到这么多,大家要是想了解更多,可以向各手机厂商索取AT指令白皮书,里面很详细的。   上面讲到的,只能为我们实际中作准备,我们还必须要一个发送途径,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选择投资最少,实现比较方便的串口通信。注意,串口通过数据线跟手机相连,用AT指令来实现发送短信,在我们选择数据线时,建议购买原厂所配,非原厂所配,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比如,手机屏幕黑了,手机老是提示电池电量不足之类的。   串口通信   在C#中要实现串口通信

网友A:
晕,老大,你强!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QQ: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

网友B:
楼主,不知你是否有c语言的串口通讯的例子给看看呀。谢谢! jezy99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