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的调节

楼主(2005-10-20):
初学PLC编程,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PH值模拟量输入,通过它来调节两台加药泵的输出,酸性了加碱,碱性了加酸,要求根据酸碱性的强弱来控制两台泵的加药速度! 这样子能行吗?请高手们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不可以,怎么能同时向两个方向调节呢?那能稳定的住? 你不会一个不变,只调节另一个;或一个手动调,另一个跟随?

网友B:
我觉得不一定需要用PID来调节。直接用简单算法来控制。

楼主:
首先谢谢了,还是不懂呀,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C:
能做, 根据PH值信号,肯定可以做的.

网友D:
怎么不可以?用增量式算法

楼主:
求帮助,能写的清楚一点吗! 急用呀,头痛!

楼主:
海獭:    怎么不可以?用增量式算法 请问怎么做呀!

网友E:
什么增量式算法?扯 用两个PID指令,回路号不要设一样,反馈值都为PH值,一个设正作用,一设反作用.具体给定值要根椐需要在现场调.

网友E:
实在不行可由我司代劳/

网友F:
还有一个累积流量的问题 酸性大了加碱,碱性大了加酸,会不会把你的反应罐涨破? 当然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反应也不是非常剧烈,这种方案还是可行的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用PID,只是简单的比较算法

网友G:
是可以的,不过解决的方法最好是一个不变,另外一个通PID来实现,这个的投资费用最低。   另个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二路PID调节。   详细请上QQ:70569299

网友H:
楼上的第一种方法很好,顶一下,不过这种确实很麻烦

网友I:
好象现在有PH计自带几路PID调节,脉冲输出。没必要用PLC吧!

网友J:
楼上的说的是 你说的应该是污水处理系统吧 不用PLC 很多仪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了,我有点明白了,对我来说可能用算法比较简单些,我先试一试,对了,做算法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信号的变化引起电流输出不稳,是不是要做个定时中断。

网友K:
请问通过做算法来实现,怎么实现?能否写详细一点?

网友L:
我作过,请电话联系:029-82683638-8003,xu
QQ:3940776,www.xajde.com

网友M: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两个前馈反馈控制,跟解藕控制差不多
只要控制稳定了,他们就可以自动控制

网友M:
用解藕控制来做,用前馈解藕,只要你设定好PH值,就可以很好控制他

网友M:
用解藕控制来做,带前馈解藕,只要设定好PH值,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