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我的方案中该选择何种HMI,请进->

楼主(2005-10-20):
现设计要求如下: 1.采集两路压力信号 2.将两路压力信号与库中数据进行对比 3.判断后显示结果,合格或者不合格 4.打印试验数据和结果 5.保存数据 因功能比较简单,所以想选用HMI。 可是网上查的HMI多用于PLC,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请高手指点 配置要便宜些,4色的5“左右的显示屏就可以了,因为用于工业现场,所以不用触摸屏,单独配置数字小键盘。

网友A:
人机界面又不能采集模拟量信号的。你的用法没搞清楚。仪表本身也可以做设定输出的。比如:0/4-20mA电流输入,表内设定到12.5mA时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 仪表可以以通讯的方式把采集的信号传输给人机界面,人机界面利用自带的浮点运算功能,比对数据,再输出打印。

网友B:
工控的人机界面好像没有楼主说的这种功能吧

网友C:
用proface的试试可以用模块先把压力信号转化成实际的数值 然后跟里面设定的数据进行对比 然后用d-脚本实现值的正确与否的判断

网友D:
我是做泓格采集模块的,需要找我 010-62373822 张

网友E:
呵呵,PRO-FACE的扩展通信口可以实现此种功能

网友F:
个别的HMI是有模拟量采集功能的,但可能较贵。楼主要的东西看似简单,实际上对HMI而言,要求是挺高的,要模拟量采集和打印,简单的HMI是没有的。你只能用HMI+PLC(或HMI+串口数采模块)方式来实现,可能会经济些!

网友G:
西门子好象C7、M7产品,含有PLC和HMI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