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 switch router区别

楼主(2005-10-20):
经常用到hub switch 和路由但之间的具体区别还搞不大明,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HUB 是一种物理层设备,没有冲突避免 SWITCH 实际是一种多端口网桥设备,可以避免各个端口的冲突 ROUTER 是一个三层的设备,是处理TCPip协议的设备,可以避免广播风暴。

网友B:
我正好刚看过,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再看一下!以下都是摘自internet HUB 是大家常说的集线器,它应用于使用星型拓扑结构的网络中,连接多个计算机或网络设备。集线器又分成:1.能动式 2.被动式 3.混合式。1.动能式:对所连接的网络介质上的信号有再生和放大的作用,可使所连接的介质长度达到最大有效长度,需要有电源才能工作,目前多数HUB为此类型。2.被动式只充当连接器,其不需要电源就可以工作,市场上已经不多见。3.混合式:可以连接多种类型线缆,如同轴和双绞线。 SWITCH 是交换机,它的前身是网桥。交换机是使用硬件来完成以往网桥使用软件来完成过滤、学习和转发过程的任务。SWITCH速度比HUB快,这是由于HUB不知道目标地址在何处,发送数据到所有的端口。而SWITCH中有一张路由表,如果知道目标地址在何处,就把数据发送到指定地点,如果它不知道就发送到所有的端口。这样过滤可以帮助降低整个网络的数据传输量,提高效率。但然交换机的功能还不止如此,它可以把网络拆解成网络分支、分割网络数据流,隔离分支中发生的故障,这样就可以减少每个网络分支的数据信息流量而使每个网络更有效,提高整个网络效率。目前有使用SWITCH代替HUB的趋势。交换机拥有一条很高带宽的背部总线和内部交换矩阵。交换机的所有的端口都挂接在这条背部总线上。控制电路收到数据包以后,处理端口会查找内存中的MAC地址(网卡的硬件地址)对照表以确定目的MAC的NIC(网卡)挂接在哪个端口上,通过内部交换矩阵直接将数据迅速包传送到目的节点,而不是所有节点,目的MAC若不存在才广播到所有的端口。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方面效率高,不会浪费网络资源,只是对目的地址发送数据,一般来说不易产生网络堵塞;另一个方面数据传输安全,因为它不是对所有节点都同时发送,发送数据时其它节点很难侦听到所发送的信息。 ROUTER 是路由器,用于连接多个逻辑上分开的网络,几个使用不同协议和体系结构的网络。当一个子网传输到另外一个子网时,可以用路由器完成。它具有判断网络地址和选择路径的功能,过滤和分隔网络信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