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如何实现?

楼主(2005-10-20):
现场层 设备自带RS485接口,如何使用RS485总线将这些设备连接起来,并进行监控? 各位对此总线的实现有什么方法?软硬件该如何去做呢?

网友A:
可直接将RS-485的设备,接到485总线上,通过串联,接到上危机的串口上!软件的监控,如果想方便一点的话,就是用组态软件来进行操作! MSN:kusite213@hotmail.com

楼主:
总线是如何串联的?能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