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测蒸汽流量问题。

楼主(2005-10-20):
(无正文)

网友A:
传统的方法是采用节流喷嘴,需要考虑压力、温度补偿。

网友B:
用涡街,加温压补偿就行了,国产的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C:
用孔板取压,不过压力损失大一点。但是很常用的。都用温压补偿

网友D:
可用节流喷嘴再加上sailsors的多变量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E:
用锥型流量计

网友F:
孔板最好,

网友G:
可以使用涡街加上温度压力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口径大的话见意使用孔板,如果口径小的话见意使用涡街流量计。不过孔板在北方的话天气寒冷,容易冻住,维护麻烦

网友I:
节流装置用孔板-三阀组-差压变送器4~20mA信号-流量积算仪。
是饱和还是过热蒸汽,如要温压补偿,装压力变送器,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