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OGO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5-10-20):
新款的LOGO是32位的处理器 那么,它的AD有多少位?转换时间有多少呢?这个在一般经销商处问不倒 还有,LOGO可以高速脉冲输出么? 它的屏幕中可以有界面么?一旦进入,是不是所有程序都是开放的?

网友A:
你的几个问题,我捡其中的两个回答一下,因为我的LOGO手册不在办公室,而且我也只用过一次LOGO,那次也没有用到模拟量。有些东西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我记得LOGO有高速脉冲输出(有95%的把握); 它有一个很小的界面(编程用的),程序可以加密,加密的程序就不是开放的了。

楼主:
谢谢,能帮我查一下么,我打电话询问了一圈, 关于ad的,但是没么结果

网友A:
你问过西门子技术支持了吗? 我看了一下手里的LOGO手册,手册上也没有说AD是多少位的。 最好问问西门子吧:800-810-4288

楼主:
谢谢,我查到了 10位,0-1000

网友B(2006-04-28):
千分之一的精度阿

网友C:
网上可以直接下载到LOGO的手册,看一下手册你就很清楚了。

网友D:
這個問題我也是不太清楚
LOGO好像也是可以編程的

网友E:
LOGO带有键盘,可以直接编程;

网友F(2006-06-07):
如果要作为高速脉冲输出就不能使用继电器输出型的,有的有编程用的输入显示屏,好像密码是不能保护程序的,说明书中说是连续三次输入错误的密码就可以进入编程状态,

网友G(2006-08-05):
LOGO是可以直接编程的.

网友H:
说明书上有的!

QQ:20087796

网友(2010-01-08):
引用 网友F:
关于如果要作为高速脉冲输出就不能使用继电器输出型的,有的有编程用的输入显示屏,好像密码是不能保护程序的,说明书中说是连续三次输入错误的密码就可以进入编程状态,

连续输入三次错误照样进不去编程状态。忽悠。^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