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求助

楼主(2005-10-20):
for k5   ld x01   mov k0 v0   ld m40   mov k1x0 k1m10v0   add k5 v0 v0   cmp k25 v0 s0   next      请教各位   v0的值是多少啊?   我觉应该是25对吗?   (1)但我用仿真软件运行后发现v0的值为35.真的搞不懂哦!!   (2)假如v的值我不在前面置0,程序是不是会默认为0呢?

网友A:
没有结束条件,程序会一直执行。之所以会停在“35”,是因为强制接通的M40,被“mov k1x0 k1m10v0”在V0=30时复位了。 V0值,在PLC断电后再上电时、应当是0(不为断电保持元件的话,记不清了);如果在程序运行中被改写,则应该为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