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系统问题

楼主(2005-10-20):
请教嵌入式系统与普通插卡式系统在硬件软件方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我们公司正准备上一套电厂DCS系统,请问国内哪几家在这方面做的比较专业,谢谢!

网友A:
普通插卡式系统是一个 PC-Based 系统,PC=Personner Computer 乃个人计算机是也。 正由于是个人计算机,其特点必然是:价廉,易用,软件丰富,通过插卡来扩充多种功能和用途,兼容的软硬件开发厂商众多,有较多挑选的余地; 但是,品质参差不齐,可靠性和坚固性还达不到工控要求,这样有改进而设计制造出来的“工控机”;这些“工控机”大多运行个人计算机配套的“DOS”,“WINDOS”操作系统软件。 嵌入式系统从一开始就是为某一类工业控制而专门设计的,使用专用的处理器芯片,软硬件都是特定制作的,质量价格取决你所选定的厂商,以后的维护和升级更离不开原制造者,因此请慎重选择有长期技术服务能力的供货商 “电厂DCS系统”不属于本论坛讨论的内容,特转到“DCS论坛”

网友B:
发电厂DCS的选型要看机组大小和资金情况。300MW以上建议使用国外的几个品牌。如果小机组可使用国内的两三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