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接触器剩磁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5-10-20):
我一般都是把铁心调一个方向.请各位说一下各位的办法.

网友A:
接触器有剩磁是好事呀,只要接触面平滑无油漆之类的东西有剩磁是好事,至少噪音小.呵呵.

网友B:
可以用消磁器处理以下呀!也可以直接在铁板上敲几下,试试看,实践经验啦!

网友C:
贵公司的接触器也要修?换,我忙到没时间打理它。

网友D:
不会吧,接触器有剩磁。一般没有。

网友E:
电磁铁上的消磁带不行了,动手修修就可以那

网友F:
支持,就是那个短路环,可能断了或者脱落。

网友C:
短路环断或脱落只会引起噪音和震动,见过不少,但是因此产生剩磁,没见过。

楼主:
我说一个消除较大交流接触器噪音的实用方法:在铁心的接触面加点机油.保证见效.没有副作用.!!

网友G:
不错,加点油确实能消除振动,但剩磁确实没见过

网友H:
并个电容试试

楼主:
是的.好多现象我也没见过.其实我们没见过的比见过的多.大家都一样.希望各位能拿出不常见过的问题来讨论.其实剩磁现象很普遍.我说一下.大家互相学习.接触器断电还吸合.电磁铁断电还有磁性.太多不一一说了.有难题拿出来大家讨论.我不明白的你有可能明白.你不明白的我有可能明白.大家取长补短吗.

网友:
接触器断电还吸合,很多时候是因为被铁芯上的防锈油给粘住了.

网友I:
并个电容可能有用,没试过

网友J:
没遇见过!接触器不释放故障多是铁心极面脏了,擦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K:
不知你用的接触器是交流还是直流,可在衔铁之间垫上合适的薄纸片解决。试一下。

楼主:
其实接触器不释放故障多是铁心极面脏了,擦干净就可以了.
剩磁的比例少一些.但不要衔铁之间垫上合适的薄纸片.
谢谢各位.

网友F:
换一个了事!修了也用不长。

网友L:
我听说一个办法,km的铁芯放进一个铁圈里,进出几次就消磁了.但我没试过.一般就是换新的

网友M: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通的是交流电啊,根本不用消磁,正常工作时也不产生剩磁啊

网友N:
同意ZSBS的说法

楼主:
铁心用的是软磁材料.剩磁对于交流接触器来说是发热加大.有可能烧毁线圈.所谓的剩磁就是断电后铁心还有磁性.是因为断电的瞬间是直流的原因.

楼主(2006-06-13):
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实际中遇到的恐怕不少

网友O:
并电容是可以的,加油或处理表面不解决问题

网友P:
交流电剩磁应该很小

网友Q:
加油会造成灰尘吸附,铁芯会吸住,造成事故.我们单位出过这样的事故.

网友R:
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瞎猜想!

网友S:
大电流交流接触器线包断电铁心吸合断不开的个案遇到过不止一次,处理方法在各相关媒体见得不少,各人分析原因也各有理由,但用到自己的故障都不理想。我采用将吸合端面开小槽的方法已经20多年实践 ,可以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从而大大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可以说对此问题的解决是一劳永逸。具体操作简单,不产生新的杂音,不影响吸合间隙。

网友R:
楼上所说方法,我认为对所谓的接触器铁心剩磁所引起的交流接触器不能释放不会有多大效果,对由于铁心表面有油污所引起的交流接触器不能释放倒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K:
呵呵~~~~~~~~~~~~~~,铁芯之间垫张纸片就行。

网友R:
垫纸的话,将使气隙加大,线圈电流加大,搞不好的话要烧毁线圈。再说使用寿命也不会太久吧!

网友S:
下面引用由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在 2006-6-14 15:55: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所说方法,我认为对所谓的接触器铁心剩磁所引起的交流接触器不能释放不会有多大效果,对由于铁心表面有…
--------------------------------------------------------------------------------------------
恰恰相反啊!

网友T:
 接触器剩磁是常有的事,本人从事电工十四年,将磁铁表面用东西敲出麻点,以后不在出现.[/b]

网友S:
黄土高原打工者的发言可信。是实践的东西不由你不信。其实他说的和我说的方法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在其敲出麻坑的过程中首先是敲击去磁,最关键的是麻坑增加了磁阻又不影响触点间隙,也就不产生新的噪声。这里说的噪声主要是工频线圈产生的。
有的同行没见过剩磁产生的后果(那可是翘杠都翘不开哦),自然得出的结论带有主观推断性。
还有的同行一叶障目,一概否定,确实不可取。
光滑两端面间油膜确实有磁铁分离不开的,道理不用多说。
剩磁造成的两端面磁铁分离不开和油膜造成分离不开非常相似,区分就是看有没油膜。

网友U:
接触器E性铁心中柱有一定间隙(0.1mm左右,具体数值忘了),以阻滞磁通和减小剩磁,接触器使用时间长,该间隙磨损,会造成剩磁过大,接触器不能释放。

网友V:
将铁芯拆下用细砂布擦拭其平面就可消除剩磁

网友W: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通的虽然是交流电,正常工作时会产生剩磁的,将衔铁敲击数下或者用高温推辞也可以

网友X:
可以用RC吸收电路解决,有一个公式的,我忘记了!

网友R:
按照洞天的说法,那么所谓有剩磁的铁心对铁磁物质定有很大的吸引力了,那就不变成了磁铁。你试过吗?大家是朋友说:之所以有剩磁,是因为交流接触器在断开时,瞬间电流是直流电,请问在每次断开时,你能保证它们电流方向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Y:
我同意洞天的说法,剩磁还有可能是铁心原材料造成的,小牌子的产品,出现这种情况较多,我用过假"正泰"的,出现了不少

网友S:
回“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其实你质疑的问题是在偷换概念。你所说的磁铁不知是有N/S极性的条型磁铁还是其他磁钢。我们知道,这些磁体充磁后原子结构排列十分整齐,由于含杂材料的不同,其磁通量也是不同的。所以它们对同质量、同位置的非磁钢性铁磁物质表现出的吸力也不同,尤其是端面更集中(这些实验中学都做过呀)。而对于交流接触器的导磁铁芯是由硅钢片叠加的,通入交流电后在其端面集中形成N/S两极,根据异性相吸原理吸合。硅钢片本身虽不像磁钢材料容易充磁,但毕竟是导磁物质,硅钢片叠加也是为了减小剩磁采取的工艺。由于该铁磁物质的磁滞曲线随着环境和使用相关条件变化,原子结构排列逐渐整齐,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分离不了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是剩磁惹的祸。如果新的交流接触器就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出厂。所以说即使出现分离不了也不能把它叫磁铁,是因为人们只把它设计成电磁铁,更因为它的结构,使它在分离不了时是闭合磁路,在其非横截面端面基本不表现极性。但在横截面端面确实存在磁铁的性质,只不过对其它铁磁物质表现的吸力不像磁钢明显。
    现在给你结果:本人确实做过对比实验

楼主:
质量合格的接触器, 交流电剩磁应该很小.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假东西太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金属材料晶粒的排列.

网友Z:
 其实接触器不释放故障多是铁心极面脏了,擦干净就可以了.
剩磁的比例少一些.可以在衔铁之间垫上合适的薄纸片.空载吸合几次,然后把薄纸片拿掉就好了

网友AA:
铁心调个方向,呵呵,倒是很有创意的,我都没想过这个办法,下次可以试试看。
我一般就是直接换铁心的。

网友AB:
曾试过在铁磁端面用细砂纸打磨,然后涂点油,杂音立马消失,效果不错,不过后面因部分原因,没能跟踪下去~~

大家可以一试

敲麻坑,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探讨和试用

网友AC(2007-08-11):
如果交流接触器采用直流电运行又会怎么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AD(2009-03-19):
怎么能注油呢?把铁芯对掉一下.或把铁芯吸合面敲些小坑.效果挺好.但后者可能会引起噪音.

网友AE(2013-06-18):
把E形硅钢片的中柱气隙从0.05加工到0.1-0.3mm

网友AF:
1、复位弹簧硬度。国产60A以上弹簧加重力。

2、剩磁实际不存在这问题,断电后延迟分断,都是E形铁吸合面肮脏造成或再假品牌可能接触面变形脏物粘结。一般假货中电磁装置不是大问题,出现大问题的一般作假都在静动触头使用铁电桥和黄铜触点铆接。

电磁系统解决方法:俩E形铁俩接触面用锉刀将接触面锉平接合平整,中柱平面要有0.1~0.5mm的间隙,就不会再有延迟分断现象,以及短路环完好时出现吸合噪声。

网友AG(2014-10-16):
谁说加油没有副作用的 搞笑呢吧

网友AH:
接触器一相电常通,在吸合后,另一相断开,之后为什么接触器会持续存在欠压吸合的状态?

网友AH:
接触器一相电常通,在吸合后,另一相断开,之后为什么接触器会持续存在欠压吸合的状态?用不久后线圈就烧了?

网友AH:
对: 毕工。。急需请教自耦减压启动箱的问题。

网友AH:
自耦减压启动柜在一开始启动前KM1、KM2好好的,且启动后吸合良好,但是当自动切换到KM3工作后,KM1和KM2都同时断开了,为什么KM1还会有吸合不好的声音?不久KM1就烧了。

KM3吸合,KM1、KM2脱开后,我将KM1不常带电的一端线圈进线拆下测量没有接地或带电。手摸KM1发热。我就纳闷了。

网友AH:
自耦减压启动柜在一开始启动前KM1、KM2好好的,且启动后吸合良好,但是当自动切换到KM3工作后,KM1和KM2都同时断开了,为什么KM1还会有吸合不好的声音?不久KM1就烧了。

KM3吸合,KM1、KM2脱开后,我将KM1不常带电的一端线圈进线拆下测量没有接地或带电。手摸KM1发热。我就纳闷了。换个新的后,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