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体的组装

楼主(2005-10-20):
我 现在想把钕铁堋组装成一个200*600*60的体积,求助怎么组装在一起

网友A:
据我所知,一般公司都是把钕铁硼稀土压制烧结成需要的形状,为了更好的保护,在外面镀上一层防腐蚀的金属。如果需要使用,再进行充磁,就变成我们使用的稀土永磁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