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研华PCL-818L的DMA触发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5-10-20):
我正在做振动数据采集的系统,需要用DMA方式触发, 根据例子写完代码能够运行,每个函数都没有错误, 传感器也测过有输入电压,而且利用研华自带的测试程序也有电压采集到, 但我的程序为什么只有随机的数据出现,改变传感器的距离电压也没有变化,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编程要注意什么啊。 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能否给我指点一下,如果有代码参考就更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为什么不找研华的ae解决呢?

网友B:
不太清楚,等下楼正解呢。

网友C:
请拨打研华免费服务电话800-810-0345

网友D:
用研华自带的测试程序也有电压采集到说明硬件连接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软件上。
先使软件在无触发状态采集,检测一下。
如果无误,再定出发条件。根据你的测试情况定。

网友E(2005-12-25):
    http://blueskys.68ab.com/
这里有很好的数据采集程序,我弄了一套,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