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型号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5-10-20):
公司一台37KW的西门子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换掉了,型号是IXYS MDD56-12N1B 314D,现在找不到这种型号,朋友给我一个型号,IXYS MDD56-18N1B,我也不知道情况,想在这里问问,看看这样的能不能互换.

楼主:
我在网上找来找去,也只是找到了MDD-12N1B  技术指标71A/1200V/2U,   MDD56-16N1B技术指标71A/1600V/2U,   可是怎么也没找到MDD56-18N1B这种型号,想请你们帮我看看.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我看了一些,好象就是一个耐压大了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啊?可是电流为什么有的标的是71A,还有的标的是95A啊?

网友A:
整流桥只要电流,和耐压和以前的一样就行,当然电流和耐压大点,只有好处没坏处的。是你自己维修,在市场上买一个差不多电流的,安装孔可以另外加工,不一定完全需要一样的才行。

楼主:
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总看到了有人帮我看一下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买,可是有朋友说他的朋友那里有MDD56-18N1B这样的型号,可是我又不知道参数,只是从网上看到这样的技术指标,所以想来这里问问了,这种型号的耐压好象可以达到1800V,不知道别的还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B:
请看 http://www.ixys.com/l093.pdf IFRMS = 2x 150 A IFAVM = 2x 95 A VRRM = 800-1800 V VRSM VRRM Type 900 800 MDD 56-08N1 B 1300 1200 MDD 56-12N1 B 1500 1400 MDD 56-14N1 B 1700 1600 MDD 56-16N1 B 1900 1800 MDD 56-18N1 B

网友C:
我这里有代用品,电压1200伏,电流100安.请报价.13965891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