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多模光缆和单模光缆的异同处

楼主(2005-10-20):
哪位大蚜知道多模光缆和单模光缆的异同处?并线径有几种?

网友A(2008-03-11):
单模光缆和多模光缆在物理上的主要区别是缆芯的尺寸,多模光缆有两种缆芯尺寸(50.0μm 和62.5μm) 单模光缆的额定尺寸是9.0μm,多模光缆可以让光信号以多种路径(或模式)传输, 而单模光缆, 就象其名字那样, 只允许光以一个路径传输高次模式和低次模式。

网友B:
请教下,单模合多模的尾纤可以同用吗?多模尾纤是橙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