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入PLC

楼主(2005-10-20):
编码器工作电压是5V;要用PLC做高速计数,怎么办???

网友A:
买5V的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B:
你可以用基本的驱动电路,做块转换板,输入输出电压用电位器任意设定。 我做过这样的电路,把12V的两个手轮输出,输入到5V的运动控制卡里,用的还不错。

楼主:
看来还是很麻烦,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B:
如果你还嫌麻烦,我可以做好的寄给你,写好哪接5v,哪接plc。但你要付费,当然价格远远低于5V的高速计数模块。 如果你又嫌麻烦,又不想花钱,抱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你这样说我宁愿买5V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B:
这我不会强求你,要让我送给你,那是不可能的,我不是雷锋。现在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听说当前雷锋还拥有瑞士名表ENCAR呢。

网友C:
可以用电路转换,也可以把PLC的输入模块的外部电源用5V的

网友D:
我感覺串一個電阻分壓,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E:
三菱的高速计数模块就是5V的接口,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F:
用一个光电耦合器如何?

网友A:
用电阻分压,理论可行。 用光电耦合要注意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