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会淘汰吗,单相串励电动机就不需用变频器?

楼主(2005-10-20):
单相串励电动机除了有电刷和电火花外,其他的性能尤其好,其调速就不需要变频器,只需交流调压技术,请问各位专家类似单相串励电动机的交流电动机有无可能发明制造,变频器会否淘汰?

网友A:
电刷和电火花是先天性心脏病,变频器之所以快速推广就是因为变频器的负载是无电刷和电火花的鼠笼电动机.

网友B:
两码事,你把变频器看的太简单了吧

楼主:
我在想象一种交流电动机,其转速与电源频率无关,并且无刷,调速只需调压就行了,如果真有这种电动机,那变频器不就多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