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T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5-10-21):
现有一台有故障的CT GPD 3405 37KW UNIDRIVER变频,上电后显示trip状态,未接任何设备,通过设置可以进入rdy状态,再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设置,只能显示Pr0.01-Pr0.50共50个参数,而不能显示Pr1.01-Pr1.50----Pr20.01-Pr20.50 等其他更多参数,请熟悉的工友指点,如何显示Pr1.01以上的参数。0512-68289509

网友A:
你不会调试吧,咨询CT中国驱动中心吧。http://www.controltechniques.com.cn/

楼主:
谢谢精良!后来我仔细看了说明书,CT GPD系列的变频器只有50个参数(0.01-0.50),没有更多的参数了。

网友B(2010-06-19):
可以将Pr0.00改为149就可以进入高级菜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