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和HITECH怎么连不上?

楼主(2005-10-21):
我这里有一台CPM2AH的PLC,它和HITECH的触摸屏(型号是PWS1711系列的)通讯连接不上,请问都要有哪些设置,我用的是HITECH的COM1和PLC 连接的。

网友A:
检查一下两个的通讯协议是否一至.不可能连不上的. 实在不行用MODBUS通讯协议,PLC设主站,触摸屏设从站.

网友B(2006-03-13):
通讯协议用HOSTLINK,软件设置如果正确的话,观察它们连接时通讯灯的工作状况,闪动是正确。
在排除软件问题的时候,就要检查连线问题了。

网友C:
另外,PLC这边需要运行在Monitor状态下

网友D:
现在功能最全的应该是PWS6600,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