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罐内的压力稳定

楼主(2005-10-21):
在一个小罐内装有一比牛奶稠一点的胶,通过一PLC控制一电磁阀的关闭喷胶一分钟情60多次,喷一次几毫升,用压缩空气把胶压出,通过一压力调节减压阀控制压力,刚开始还可以,喷几百次就不稳(从喷的多少可看出)还有空气中的水分和胶有点反应。罐内的胶只有几升。

网友A:
请与喷雾公司联系!

楼主:
真的没人懂呀?如能联系喷雾公司我就不问了

网友A:
你在网上一查喷雾系统公司不就得了!

网友B:
叙述不详细,压力要求多少?稳压精度要求多少?现在用什么样的减压阀?带不带汽水分离器?等。

网友C:
你的空压机后加装干燥机。即解决了水分和胶反应,又可以让调节减压阀控制压力稳定。

楼主:
减压阀带了汽水分离器,并可调压,压力2MP左右,精度不是要求很高,请问小型干燥机什么型号?效果如何?

网友D:
干燥机是祛除压缩空气的水分的 有好多型式的,比如冷干机等

网友E:
到市场上一问都知道,

网友F:
估计是时间长了胶的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