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0的AT命令

楼主(2005-10-21):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使用G20模块,在看AT命令资料时发现有GPRS命令和TCP/ip命令。我看TCP/IP命令就可以完成拨号和数据传输,那GPRS命令在什么时候使用,清高手指教。

网友A:
通过你命令控制呀。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QQ: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

楼主:
那是开始的初始化GPRS模块的时候用GPRS命令吗?我是新手,对模块的具体使用流程不是很清楚。希望高手能说的详细些好吗?先谢过了。 GPRS命令at+cgdcont ,"ip","cmnet" TCP/IP 命令at+mipcall=1,"cmnet" 都是连接到CMNET,什么区别。由于是新手,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