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616G5的求助

楼主(2005-10-21):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们,我手上有几张安川616G5的主控板,一上电就显示CPF00,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说明书上的解释是面板接触不良,其实绝大部分是主板损坏,大多数都修不好,有变频器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不是有人说可以写一下程序就可以了吗?而且还有就是有人在网上说有程序.

网友B:
主板混合集成电路较易损坏,只能换主板

网友C:
各位大哥:
   大家好! 安川VS  616G5 用在电梯运行中的调速作用,我现在想把速度调慢点,请问怎么调?  谢谢各位指教.
   操作方法可以发到我的邮箱:zhouzhibinmail@163.com

网友D(2007-10-27):
济南韦施特电气有限公司是山东省最大的变频器维修中心;并提供各系列富士变频器主控板,面板;ABB变频器主控板,面板;西门子变频器主控板,面板.

网友D:
济南韦施特电气现需要安川616G5主控板3块,各位如有的话,请回复!0531-88661677  13505316928  冯

网友E:
安川主板我有 13771257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