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欠压故障的求助

楼主(2005-10-21):
请教一下,我这里有一台三菱A500-7.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E.UVT,欠压故障,这是哪个部分的故障呢?

网友A:
一上电就报,那是检测电路的问题,你先把7800换一下,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就是把7800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查一下三菱A500-7.5KW的变频器的启动电阻是否好?电压侦测部分??有问题可以来电咨询,或者QQ(382868921)交流,注明变频器维修,谢谢!

网友C:
要修改软件参数,请就近送往三菱维修站处理,如有疑问请致电027-85712820

网友A:
大电容是否有损坏

网友D:
检查P-N端电容是否有+5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