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请教一下,现在有一台三肯vm05的变频器,外加了制动单元与电阻,在调试的时候有什么参数需要改动么?

网友A:
电阻使用率肯定要调整,减速时间要合适

网友B:
防失速功能要取消否则制动电阻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网友C:
取消电压限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