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6KV-10KV大功率中高压晶闸管软启动

楼主(2005-10-21):
提供资料

楼主: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大功率交流电机直接起动会产生一系列电气和机械问题: 电气方面的问题: 起动时可达5-7倍的额定电流,造成电动机绕组因电流引起过温,从而加速其绝缘老化,造成供电网电压波动。当电压≤0.85UN时,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使用。 机械方面的问题: 过大的起动转矩产生机械冲击,对被带动的设备造成大的冲击力,缩短使用寿命,影响精确度。如使连轴器损坏、皮带撕裂等。造成机械传动部件的非正常磨损及冲击,加速老化,缩短寿命。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就应该采用软起动器控制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目前使用的软起动有:星/角变换软起动、自耦变压器软起动、电抗器软起动、液阻软起动、磁控软起动和晶闸管软起动。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概述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是晶闸管调压软起动,综合了大功率半导体制造技术、电力电子及其控制技术,是引进、吸收国外著名公司高压晶闸管阀成熟技术的产物,填补了国内在中高压晶闸管阀软起动领域的空白。 技术特点 以晶闸管阀作为主电路部件,具有技术先进、工作可靠、结构模块化、便于维护等特征; 采用光纤传输技术隔离高、低压部分; 采用现代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和系统集成技术,性能卓越、可靠性及稳定性高; 采用一系列防干扰措施,具有很强的电磁兼容性;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薄膜开关设置的控制器,操作简单、人机界面良好。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可为用户带来的好处 适用电压及功率范围广,可以与6kV-10kV/600kW-22MW的电机配套使用; 具备软起动和软停车功能,全面保证系统的安全起、停; 电机起动时,电流从零平滑上升到设定值,起动平稳; 机械方面:减少机械冲击、防止过压和水锤效应、延长传动机构的使用寿命; 电气方面:减少50%的起动冲击电流、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减小了电网电压波动及对其它用电部门的影响; 能实现软停车,可消除骤然停机对某些设备的冲击与损坏; 保护功能周全,杜绝了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 智能化程度高,设置操作简单; 体积小,节省基建投资; 降低了供电设备容量,节约项目的投资费用。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应用领域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的起动参数可根据负载性能在现场进行设置,因此对各厂商生产的电机和对负载种类的适应性强。在各种应用领域,与中高压电机一起可以形成一种相互最佳协同的高性能驱动装置。 可广泛应用在大型钢铁、石油化工、大型煤矿、污水处理场、发电厂等的泵机和风机,采矿等的压缩机、碾磨机、传送带等设备。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应用举例 应用举例: 泵(如供水、污水处理、下井、采油等) 风扇和鼓风机 挤压机 离心机 搅拌机 压缩机(如螺旋式、柱塞式、离心式、涡轮式) 制冷压缩机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工作原理 当电机起动时,按一定的规律(如恒流,或一定的电压变化率)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使电机的端电压逐渐增大,直到满电压,达到限制电机起动电流的目的。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工作原理 用反并联SCR组可以控制正弦波正负半波的导通与关断. SCR对交流电流具有高速开关控制能力 通过控制导通的时间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系统构成 系统主要组成部分 高压晶闸管阀组 光纤触发和保护板 DSP控制器及液晶显示屏 前级断路器和旁路接触器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技术参数 负载种类:三相中高压异步电机、同步电机 交流电压:6~10kV +10%-15% 功 率:6kV: 600kW~18MW 10kV: 1000kW~22MW 容 量:连续:130%控制器标称值 短时:400%控制器标称值/30秒 200%控制器标称值/60秒 连续起动:最大4次/小时,两次启动至少间隔15分钟 频 率:50Hz±2Hz 主回路组成:6kV: 18 SCRS 10kV: 30 SCRS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技术参数 冷 却: 空气对流冷却 旁路接触器: 具有直接起动容量的接触器 耐 压: 6KV:工频 25kV, 1 min 雷电 60kV 10KV:工频35kV, 1 min 雷电75kV 瞬时过电压保护:复合过电压保护器及dv/dt吸收网络 环 境 温 度:0-40℃ 最大相对湿度:95%,无冷凝 室内使用,海拔小于1000m(高于1000m时需要降容使用) 无腐蚀性气体,无导电尘埃,无剧烈震动的场所。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主要功能 软起动 软停车 10项保护功能 软起动器的保护 晶闸管故障 缺相故障 三相不平衡 起动过流 运行过流 失压故障 逆序故障 起动超时 断路器故障 接触器故障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软起动方式: 斜坡电压起动 恒流起动 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软停车 在泵制动期间,如果使用没有软停特性的标准软起动器,当泵送至较高高度时,电机转矩很快低于负载转矩,这会造成电机突然停止,产生水锤现象。软停车可以平滑地将速度降为零,因此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软停车的另一使用场合 在货物传送过程中,自然停车引起货物的碰撞或倒塌的场合,如果使用软停机器可以使停车过程变缓,从而避免此类生产故障发生。对于吊车、吊桥、运货车采用软停车后可以防止运行过程中的不稳定以及突然停止所产生的不稳定及故障。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操作系统 LCD-显示器: 四行显示,每行可以背光显示15个中文字符 8个按键,菜单式操作 TGQ系列中高压软起动器 操作面板 低压控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