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计算机串口与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请教:我的计算机串口目前与欧姆龙的plc连接通信正常,但是连到西门子的plc上就无法通信了,便携机是ACER的,是不是电脑的串口有问题了.请问各位高手有谁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

网友A:
你的通信速率匹配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通讯协议的设置

网友C:
通信电缆或许有问题,或者串口选择有问题。

楼主:
请问通讯协议要设置些什么呀??

网友D:
那就不是串口的问题,你用的是200吧,看看传输速率,在适配器上有拨玛开关,选的频率要跟你在机器上设定的一致

楼主:
200不成,300也不成,而且连欧姆龙的触摸屏也连不上.比较郁闷~~!

网友E:
本人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用完AB的就不能用别的了. 结果检查被AB的RSLINX占用了电脑的通讯口,把RSLINX停止后方可与其它的PLC,触摸屏通讯. 看一下你的设备管理器里的COM口是否正常.

楼主:
com口显示运转正常呀.请问winter,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