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请各位高手指点呀

楼主(2005-10-21):
我是做系统维护的,在对系统维护中出现了故障无法解决,提出来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我公司用的abb的ac800 f系统,但在使用过程中,反复出现了通讯模块ci 830的故障,后经abb公司确认为ci830模块中的元件烧坏,并建议我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我用示波器检查后确认供电部分的杂波基本没有,用万用表对电压进行检测为225v。也没有问题。在烧坏模块更换新模块的10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模块就有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我一开始认为是abb模块的故障,因为其它的系统如西门子和ab的都没有问题,但后来在使用别的进口仪器时发现也会产生类似的故障,烧毁部分模块,监测电源都没有问题,请教网上的各位大侠,认为是什么部分产生的故障原因,应如何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如何避免发生这样的故障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