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2.6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10-21):
在windows 2000 中安装concept2.6编程软件,安装完成后运行出现OS errno:-35; database path or file name too long;OS errno=5;DLL:RDM330,无法正常运行,请问各位高手碰到这种问题没有,如何解决?

网友A:
删除Windows补丁文件 Windows 2000 修补程序 - KB841533 Windows 2000 修补程序 - KB840987

楼主:
我的电脑并没有找到KB841533,KB840987这两个Windows 2000 修补程序啊,为什么运行concept2.6编程软件还是会出错?

网友A:
这两个补丁有可能在某个补丁包里,我们公司的一台机器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这是由于安装操作系统补丁造成的,解决方法:在“我的电脑”图标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在“高级”选项卡中,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中,将“变量名”改为“TEMP”,“变量值”改为"c;\Temp",就可以了,以后再打补丁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谢谢巴儿,非常感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D:
多谢各位PLC高手,我也遇到此类问题,按照巴尔说的去做,现在CONCEPT2.6启动已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E(2006-01-09):
你用win2000 sp2(Propfessional)系统,再安装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2006-03-07):
楼上的治标不治本,只要计算机上网,就早晚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G(2006-04-12):
顶 巴尔一个~~~
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G:
1.现象
Windows Update 会造成Concept启动不了。
当启动Concept时会报错,内容如下:
“AI exception handler”窗口:
OS errno=-35
Database path or file name too long
OS errno = 5
DLL RDM330
按确定以后,会报“Error ID AI11343“
2.原因
由于Windows自动升级时安装了两个补丁:KB840987 和 KB841533,这两个补丁会修改Windows的环境变量TEMP,把其值改为很长的路径,所以启动Concept会报错。
3.解决方案
A.通过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把这两个补丁卸载即可
B.到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环境变量中,修改用户和系统的环境变量TEMP,把其值改为C:\TEMP或者C:\WINNT\TEMP

网友H:
请问在XP下能装CONCEPT吗为什么我的机器装完后就自动最小化啊

网友G:
一般都在2000SERVER装!
有时候也出现变量表直接最小化,可以先放最大化,一切就正常了!XP没有经验啊!

网友H(2006-05-29):
请问为什么我的帮助无法使用啊提示“帮助文件C:CONCEPT\CONCCONT.HLT是为此WINDOWS版本所不支持的”

网友I(2006-07-18):
觉得好奇巧!!
我的电脑没有联网,跟本无法升级,为什么CONCEPT2.5就出现类是问题!!
   不过我会把各位的意见好好试一试!!

网友J:
好象是环境变量太长了,我曾经也好象遇到过,被同事改了一下后好了,我的电脑 右键 高级 环境变量 ,

网友K(2006-10-26):
TEMP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TMP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改为
TEMP
%USERPROFILE%\Temp
TMP
%USERPROFILE%\Temp
concept26的问题就能 解决了

网友K:
  环境变量太长了,我的电脑 右键 高级 环境变量 ,
TEMP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TMP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改为
TEMP
%USERPROFILE%\Temp
TMP
%USERPROFILE%\Temp
concept26的问题就能 解决了

网友L(2008-04-18):
前几天突然发现concept不能用了,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重新安装也不行,最后没有办法重新做了系统才解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的concept版本是2.6 sr5

网友M:
安装CONCEPT2.6最新的补丁SR5就可以了,施耐德网站有下
download.telemecanique.com/Repository/index.nsf/aa_getdocs

网友N(2008-06-11):
太好了,我也是用此办法的

网友O:
我的在XP下可以正常适用的

网友P(2008-10-18):
我的concept2.6安装不上,怎么回事的呢。

网友Q(2008-12-27):
可以在VISTA下安装不?麻烦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R(2009-03-17):
我之前也是这样解决的用户变量太长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关于删除Windows补丁文件 Windows 2000 修补程序 - KB841533 Windows 2000 修补程序 - KB840987

路径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