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lonworks 协议转换器

楼主(2005-10-21):
我现在有个项目用的SIEMENS的S2-200PLC,其通过EM277可以支持PROFIBUS总线协议;但是因工程需要,要将其接入LONWORK总线网络中,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通过添加一个anybus模块即可,不过如果已有计算机的话,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安装一个组态软件用opc即可。

楼主:
楼上的,你好! 如果采用ANYBUS-LONWORKS模块,是不是可以不用EM277,它直接将485串口转换为LONWORKS.

网友A:
一般是要添加em27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