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编码器各个线是做什么的

楼主(2005-10-21):
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一共14根线,有A、B、Z,包括他们三项反项。还用U、V、W,也是有他们的反项,还有电源线。 知道的高手请不要吝啬,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編碼器都是DC電源為主 有8條線 也有10線 至於有U V W應該是AC電源 以前我曾經看過 可以上網查EPC 這公司 聽說在廣東有設廠 他是美國廠商

网友B:
是啊,我见过的编码器也都是直流的所以就是8根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