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VLT2881变频器的驱动光耦

楼主(2005-10-21):
我发现驱动光耦有两种,一种是常用的8脚DIP封,型号是A J312 欧姆龙的,但查不到资料,用于上臂驱动。另一种是是EPCOS(爱普生)的BB2790,我怀疑它是一个变压器,用于下臂的驱动,望高手指点这两个元件,是什么功能和原理,A J312是否可用其它代替。

网友A:
我先帮你看一下吧!

网友B:
那个光偶是AGILENT公司的HCPL-J312,我有他的DATASHEET,加 我QQ289736176传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现在需要模块新的或二手的,FS75R12KE3G

楼主:
我的QQ179644194,我要本机模块FS75R12KE3G。

网友C(2006-09-29):
BB2790在ABB ACS600上看到过。应该是一个共模扼流线圈。
A J312 可以用惠普或安捷伦的HP3120或HCNW3120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