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负载惯性动量??

楼主(2005-10-21):
发现安川伺服的负载惯性动量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但不知如何计算??

网友A:
同问,谢谢帮忙的同志

网友B:
惯性动量?是指惯量吗?

网友C:
安川伺服有这方面的计算软件的,可以帮忙问一下,是否可以刻录多张给各位?

楼主:
也是惯量,可能每家公司叫法不同,我是从说明书上抄下来的

网友D:
我们也是做安川,,可以聊聊,我的QQ:275364884

网友E:
采用自动调谐功能让驱动器自己计算或通过安川伺服调试软件测算出来.人工好象很复杂,具体我没认真计算.

网友F:
负载的转动惯量肯定是要设计时通过计算算出来拉,如果没有这个值,电机选型肯定是不那么合理的,或者肯定会有问题,这是选伺服的最重要的几个参数之一,至于电机惯量,电机样本手册上都有标注,还要什么驱动器自己计算?驱动器自动调谐是指驱动器自动设定几个参数,包括自动增益等等,一般是指6个参数吧。

网友B:
对于安川的软件不了解,不过,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调整伺服的过程测出负载的惯量,理论上比设计中的计算准确。毕竟在设计阶段,很多类似摩擦系数之类的参数只能根据经验来猜,不可能准确。

网友G:
摩擦系数跟负载惯量有什么关系,请教一下,哈

网友G:
惯量计算都有公式啊,至于多重负载,比如齿轮又带齿轮,或涡轮蜗杆传动,只要分别算出各转动件惯量然后相加即是系统惯量,电机选型时建议如果选日系电机,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不要超过1:10,欧系根据不同品牌可达1:50甚至1:100,这也就是为什么小日本的东西便宜的原因了。

网友G:
如果不通过计算选电机,请问用什么电机“通过调整伺服的过程测出负载的惯量”?又怎么测出来?难道随便拿台电机试吗?

网友B:
抱歉,是我写错了,摩擦系数通常影响的阻力的大小,虽然与电机的选择相关,理论上与惯量确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这样的理论在实际计算中确实存在偏差。

网友H(2006-01-15):
飞轮矩=速度变化率*飞轮惯量/375

网友H:
通常将转动惯量J用飞轮矩GD2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J=mp2= GD^2/4g
式中  m与G-转动部分的质量(kg)与重量(N);

与D-惯性半径与直径(m);

g=9.81m/s2  -重力加速度

 飞轮惯量=速度变化率*飞轮距/375

  通常将转动惯量J用飞轮矩GD2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J=mp^2= GD^2/4g
式中  m与G-转动部分的质量(kg)与重量(N);

与D-惯性半径与直径(m);

g=9.81m/s2  -重力加速度

网友F:
理论与实际总会有偏差的,所以,在欧洲,一般是采用中间值通过实际测试得到,这样,相对我们的经验公式要准确一些,不过,在目前还是需要计算的,其实也不难,有固定公式可以查的。
关于摩擦系数,一般电机选择只是考虑一个系数加到计算过程中,就可以拉,在电机调整时通常都不会考虑,不过,如果这个因素很大,或者讲,足以影响电机调整,安川伺服有一个参数是专门为拉这个设计的,至于是否好用,我本人没有用过,我想应该是好用的。

网友B:
我见过这样的应用:照抄国外的机器,机械部分号称一样,电机功率放大了50%选型,可是电机转不动。因为机械加工、装配的精度太差,负载惯量是差不多,可摩擦阻力相差太多了。

网友G(2006-02-22):
摩擦系数跟惯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刘兄说的问题是电机的功率不够,也就是说出力不够,跟负载惯量比和速度一起是电机选型时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

网友F:
 TO:aland: 兄说的好像有点需要商榷的问题
    黏性阻尼其实不是摩擦系数问题,我与刘兄讲的其实都是黏性阻尼的概念,摩擦系数是不变值,这点可以通过电机功率给予补偿,但黏性阻尼是变值,通过增大电机功率当然可以缓解,但其实是不合理的。况且没有设计依据,这个最好是在机械状态上解决,其实,没有好的机械状态,伺服调整完全是一句空话。

网友I:
铁圆拄体的动惯量计算方法:
J=7.8*D的四次方*L*10的负8次方.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在一家国家拨款的研究基地,专门研究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的的,这里的总工,高工年龄都很大,也做到什么事情,难道着就是胡镜涛所说的知识分子,科研人员,我心都冷了,而且他们还很固执,所有的方案都是是年前的,往往一个小事情要大作一翻,我想调了

网友G:
to 沈阳老宋:

你所说的黏性阻尼,跟机械结构设计、加工、装配等相关,这些在选型时是必须考虑的,而且跟摩擦系数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加工水平不够才造成的摩擦系数不定,不同点相差较大,甚至技术工人装配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很大的差异,这些在电机选型时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才会有保险系数,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电机功率的问题。

网友J:
  也来说说惯量匹配问题.
  在伺服系统选型及调试中,常会碰到惯量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在伺服系统选型时,除考虑电机的扭矩和额定速度等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先计算得知机械系统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再根据机械的实际动作要求及加工件质量要求来具体选择具有合适惯量大小的电机;在调试时,正确设定惯量比参数是充分发挥机械及伺服系统最佳效能的前题,此点在要求高速高精度的系统上表现由为突出这样,就有了惯量匹配的问题!
    什么是“惯量匹配”?
1.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进给系统所需力矩T = 系统传动惯量J × 角加速度θ角加速度θ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θ越小,则由控制器发出指令到系统执行完毕的时间越长,系统反应越慢。如果θ变化,则系统反应将忽快忽慢,影响加工精度。由于马达选定后最大输出T值不变,如果希望θ的变化小,则J应该尽量小。 2.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 + 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负载惯量JL由(以平面金切机床为例)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螺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
惯量匹配如何确定?
   传动惯量对伺服系统的精度,稳定性,动态响应都有影响,惯量大,系统的机械常数大,响应慢,会使系统的固有频率下降,容易产生谐振,因而限制了伺服带宽,影响了伺服精度和响应速度,惯量的适当增大只有在改善低速爬行时有利,因此,机械设计时在不影响系统刚度的条件下,应尽量减小惯量。
   衡量机械系统的动态特性时,惯量越小,系统的动态特性反应越好;惯量越大,马达的负载也就越大,越难控制,但机械系统的惯量需和马达惯量相匹配才行。不同的机构,对惯量匹配原则有不同的选择,且有不同的作用表现。 不同的机构动作及加工质量要求对JL与JM大小关系有不同的要求,但大多要求JL与JM的比值小于十以内.一句话,惯性匹配的确定需要根据机械的工艺特点及加工质量要求来确定.
  很多主流品牌伺服厂商都提供有测惯量比的软体.安川的为SIGMAWIN200.他是让你根据机械传动及负载情况填写一些参数值,然后其会来回转动动作估测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并得出比值结果.不过其得出值会比实际值大.
  惯量匹配对于电机选型很重要的,同样功率的电机,许多品牌都有分轻惯量,中惯量,或大惯量.
  其实负载惯量最好还是用公式计算出来.常见形体惯量计算公式在以前学的书里都有现成的.

网友K:
讲的不错!顶起来大家都看看!

网友L(2006-04-26):
to玩得多:
  “不同的机构,对惯量匹配原则有不同的选择,且有不同的作用表现。 不同的机构动作及加工质量要求对JL与JM大小关系有不同的要求,但大多要求JL与JM的比值小于十以内.一句话,惯性匹配的确定需要根据机械的工艺特点及加工质量要求来确定.”
   请问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网友M:
    讲的都不错,可是在实际应用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理认和实际还是有点差异.

网友N(2006-07-11):
        太复杂了! 实际情况是,某品牌的产品各种各样的参数已经确定,在满足功率,转矩,转速的条件下,产品型号已经确定,如果惯量仍然不能满足,能否将功率提高一档来满足惯量的要求?

网友O:
功率的提高可以带动加速度的提高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P(2007-01-05):
我有松下的选型软件,计算过程都列出来了,挺实用的.有人要可以联络我:ka.toshie@hotmail.com

网友Q(2007-04-15):
本身就比较难算,但实际情况要比计算出来的还要有偏差,或许还很大,总之感觉目前本人还难于把握!

网友R(2007-08-16):
强烈推荐ROCKWELL公司的计算惯量和伺服选型软件MOTION ANALYZE

网友S(2007-11-01):
再看看,精华贴

网友T(2009-07-06):
一般软件都有在线运算惯量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