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西门子电机请进

楼主(2005-10-21):
本人有一台西门子电机但不知道质量如何,有用过的西门子电机的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一般,重量轻

网友B:
还可以,用了三年到现在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2005-11-23):
西门子的马达很好的,我们厂用了8年都没事,而且重来没有保养

网友D:
按照西门子电机说明书上所述逐一查正,还可根据电机噪音分贝来测试。

网友E(2008-06-03):
西门子电机的轴承最好不要保养,我发现要是坏了就是修了又修,处于修不好的状态了,我们现在是用在高温定型机加热吹风电机就全是这种品牌的,我们从不保养,几十台机器我们一年也换不了两只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