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分享

楼主(2005-10-21):
CI830在运行时,突然,T指示灯不正常,时亮时不亮。造成数据无法上传,不知何故障? 在处理时,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PROFIBUS线也非用螺丝拧的那种,像是压接式(无法打开,看不太清),最后装上又正常了,有遇上这事的吗?请指示!!!

网友A:
这样情况很有可能是由于PROFIBUS的transition出现了问题,更换一下这个ci830前面一个站的transition,和它本身的transition,试试!

楼主:
不,只是第一个节点,从FI830过来

网友B:
逻辑: 你总不至于不回信吧?

网友A:
to ZFM: 不好意思,回什么信啊?

网友C:
笔者曾经遇到过PROFIBUS电缆接触不良的现象和您说的有类似的地方,当时发现螺丝拧的地方,profibus电缆有一颗线折了,但有时又能连上,处理后就好了。您可以检查一下,因为目前多数profibus电缆的质量不太好。

网友D:
DP头是有时候接触不好,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是第一个节点,那后边的还通吗?

楼主:
后面的没事,正常

网友E(2005-12-13):
我也有好多问题啊!

网友F: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DP 头坏。后面能通讯

网友G(2006-04-06):
profibus电缆自己做,容易!